[技术问答] 关于Nano100内部RTC问题

楼主(2014-04-10):
AN, RTC, TI, API, TE
Nano100提供的RTC API函数真心觉得写的不好!
我用了它的API函数对内部的RTC进行设置,想实现其周期定时闹钟功能,可程序却不能进入RTC中断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现将代码帖上

S_DRVRTC_TIME_DATA_T sCurTime = {0,0,1,0,0,0,0,0,0,0};

  RTC_Init();
  RTC_WriteEnable();
  RTC_WriteAlarm(&sCurTime);                   // 周期定时1s
  RTC_EnableInt(RTC_RIER_AIER);

网友A:
你确定时间能读出来?120中RTC_Init()这个函数设置了32768的晶振,必须解锁才能运行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_DRVRTC_TIME_DATA_T初始化错了,里面的参数有好多了,而且年可以赋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