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移动通信基站的辐射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定量分析

楼主(2014-04-10):
先上一段摘自360百科的文字

dBm意即分贝毫瓦。
  功率单位 与P(瓦特)换算公式:
  1dBm=30+10lgP (P单位瓦特)
  首先, DB 是一个纯计数单位:dB = 10lgX。dB的意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是把一个很大(后面跟一长串0的)或者很小(前面有一长串0的)的数比较简短地表示出来。如:
  X=1000000000000000 (多少个了?)=10lgX=150dB
  X=0.000000000000001=10logX=-150 dB
  dBm 定义的是 miliwatt。 0 dBm=10lg1mw;
  dBw 定义 watt。 0 dBw = 10log1 W = 10log1000 mw = 30 dBm。
  DB在缺省情况下总是定义功率单位,以 10lg 为计。当然某些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强度(Amplitude)来描述功和功率,这时候就用 20log 为计。不管是控制领域还是信号处理领域都是这样。比如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dBmV 的表达。
  在dB,dBm计算中,要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前面说的 0dBw = 10lg1W = 10lg1000mw = 30dBm;又比如,用一个dBm 减另外一个dBm时,得到的结果是dB。如:30dBm - 0dBm = 30dB。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和dB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这个已经不多见(我只知道在功率谱卷积计算中有这样的应用)。dBm 乘 dBm 是什么,1mW 的 1mW 次方?除了同学们老给我写这样几乎可以和歌德巴赫猜想并驾齐驱的表达式外,我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哪个工程领域玩这个。
  要计算A的功率相比于B大或小多少个dB时,可按公式10 lg A/B计算。例如:A功率比B功率大一倍,那么10 lg A/B = 10 lg2 = 3dB。也就是说,A的功率比B的功率大3dB;如果A的功率为46dBm,B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A比B大6dB;如果A天线为12dBd,B天线为14dBd,可以说A比B小2dB。可以理解为将dBm或dBd先转换成Watt再进行功率比较计算谁比谁多或少几个dB。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
  [例1] 如果发射功率P为1mw,折算为dBm后为0dBm。
  [例2] 对于40W的功率,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
  10lg(40W/1mw)=10lg(40000)=10lg4+10lg10+10lg1000=46dBm。

这是我手机信号的截图(貌似信号还不错)

可以看到信号衰减时-51dBm,我们姑且先按-50dBm算。
那根据上面介绍的计算方法,10*lg(x/1mw)=-50dBm  x=10^(-5)mw
也就是10nw,怎么手机收到的信号功率这么小吗???
那不是放个屁的余温都能用好几天了!!!还谈什么好几瓦的信号辐射啊!!!
求专业人士解释一下,我是不知什么地方弄错了,还是根本就不能这么算啊??

注:(上面的计算没错,手机待机时的信号功率的确很小,详细解释请看下面)。

网友A:
发热那么大,功率肯定不小,珍爱生命,远离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那么大,功率肯定不小,珍爱生命,远离手机

发热貌似是主控的原因吧!!!

我也感觉信号不至于这么小,正在查资料,有结果了再来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热貌似是主控的原因吧!!!

我也感觉信号不至于这么小,正在查资料,有结果了再来分享。 ...

支持一个

网友A:
一个充电,一个无线上网,这两种情况貌似手机发热摸上去差不多,以后要是真的搞出无线充电,我是肯定尽量不用的,辐射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充电,一个无线上网,这两种情况貌似手机发热摸上去差不多,以后要是真的搞出无线充电,我是肯定尽量不 ...

无线充电属于低频信号的利用,跟变压器差不多,辐射应该不太严重。

不过本着低碳的原则,就现在的技术,无线充电还是不可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充电属于低频信号的利用,跟变压器差不多,辐射应该不太严重。

不过本着低碳的原则,就现在的技术, ...

低频充电?那冲到猴年马月这个技术有点意思,为什么本着低碳的原则不可取?要烧木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充电?那冲到猴年马月这个技术有点意思,为什么本着低碳的原则不可取?要烧木头么? ...

低频充电可不是低速充电,50Hz的工频电相对通信来说,已经相当低了,当然,无线充电没用50Hz,而是稍微高点。

无线充电自身损耗会比较大,当然也是相比插线充电来说的。

其实你说的烧木头也不是不可取,如果从电能的来源来讲,也不过是火力发电,也就是烧炭,所以跟烧木头本质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效率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