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开启外部中断后频繁进中断,系统总是复位。

楼主(2014-04-10):
第一次用到STM8L151芯片,利用PF0脚做315M无线接收模块接收中断引脚,代码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问题,谢谢!
PF_DDR = 0xfe;
PF_CR1 = 0x00;//悬浮输入
EXTI_CR1 |= 0x01;//上降沿触发
SET(PF_CR2,0);//中断使能
INTERRUPT_HANDLER(EXTI0_IRQHandler,8)
{
       CLR(PF_CR2,0);//关闭中断
      /***************************
       代码
     ****************************/
      SET(PF_CR2,0);//中断使能
}

楼主: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又快沉了。

网友A:
看看硬件是否确实在触发中断

网友B:
拿示波器看下,或者讲IO对地短接做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示波器看下,或者讲IO对地短接做下试验

多谢回复!STM8L进中断是不是一定要清标志位,加“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0)”这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设置中断优先级。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2016-12-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查了一下,是中断向量表里面的对应外中断函数没有开放出来,导致复位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7-05-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中断向量表里面的对应外中断函数没有开放出来  怎么开放啊?

网友D:
学习,希望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E(2017-09-16):
兄弟你的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RTC去唤醒睡眠,但MCU会不定时的复位,不知道问题点在那里了,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