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最多可以控制多少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神,一个朋友跟我说TMS320F2812通过H桥电路最多可以控制两个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可是我很迷茫,2812不是最多可以输出16路PWM波吗?这样不是应该可以同时控制4个电机吗?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看是几相的   如果是三相的  一个电机就需要6路PWM波
如果是两相直流无刷电机  就是4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看是几相的   如果是三相的  一个电机就需要6路PWM波
如果是两相直流无刷电机  就是4个吧 ...

对,就是两相的,不过是有刷电机。大神,我还想问一下能不能把这四个电机编码器返回的值采集到,我看书上说只有六个捕获单元,可是每个电机返回AB两相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两相的,不过是有刷电机。大神,我还想问一下能不能把这四个电机编码器返回的值采集到,我看书上 ...

如果不测电机的正反转   编码器采集的信号只需接一路就可以啦
我记得如果同时采集A B相信号的话  应该只能接2个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测电机的正反转   编码器采集的信号只需接一路就可以啦
我记得如果同时采集A B相信号的话  应该只 ...

不太明白,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只能控制两个吗?

网友B:
做这个, 发现用 STM32 更合适, 只要有两路cc 的定时器都可以检测编码器. PWM 输出则路数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