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2016 芯片建工程 没有找到 CPU型号呢

楼主(2014-04-10):
1. 我用KEIL 建工程没有找到 这个的型号呢
2. 怎样读出CPU flash
3. 用 直接用 jlink 烧写怎么设置

网友A:
1:版本太低了;
2:没加密的话可以读,读出来你肯定看不懂;
3:看看JLINK使用说明;

网友B:
更换更高版本的keil吧

楼主:
我看到最新的 keil 5 也没有发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