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26Z_SC_Rev_1.0板自带低功耗实例求解

楼主(2014-04-10):
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pex\projects\PEx_low_power_demo

进入stop后 SW1无法唤醒;sleep还是可以唤醒的。
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LEEP, NULL, NULL);
//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TOP, NULL, NULL);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工程?

网友A:
看看你的问题是否是我分享的经验贴的问题: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712750&extra=
如果不是,请将问题描述的详细点,我会帮你查看。

楼主:
用的IAR的工程,刚换了个LLS模式。
我看例子里说是stop模式却用了个sleep模式的函数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LEEP, NULL, NULL);
我自行改成stop,发现板上的按钮无法唤醒。进入WFI()就死机了。sleep模式也是进入这个函数。
//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TOP, NULL, NULL);

网友A:
哦,是PE工程,稍等我看下,马上回你!

楼主:
版主有空帮我看看吧,代码很少。工程传上来。低功耗 STOP模式调了一下午无果,换成LLS模式,都是4uA左右。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肯定是可以跑的,我昨天刚调过,
你配置唤醒引脚了没?
我这边是配置了PTD6,case 3,我也改成了STOP,是可以唤醒的,请看下图:
你按照我的配置,我这边唤醒后是顺序执行,板子上红灯闪烁。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空帮我看看吧,代码很少。工程传上来。低功耗 STOP模式调了一下午无果,换成LLS模式,都是4uA左右。
...

看我7楼配置,照着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7楼配置,照着抄就行了。

  难道是我人品不够? 照抄你的也醒不了!

  1.         PORTD_PCR6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MUX(1);
  2.           FGPIOD_PDDR &= ~(0X40);
  3.           LLWU_PE4=LLWU_PE4_WUPE15(2);
先不管这个ST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肯定是可以跑的,我昨天刚调过,
你配置唤醒引脚了没?

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pex\projects\PEx_low_power_demo

帮忙试一下IAR工程吧,我没装CW. 不行就不想折腾了。

仅仅只是将sleep改成sto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pex\projects\PEx_low_power_demo

帮忙试一下IAR工程吧, ...

好的,你用的是FRDM-KL26对吧,我弄好把代码给你!

网友A:
楼主你好,PE这个的确有问题,我要查找下。
如果你是使用的IAR,那么就没有必要用PE工程,你可以直接用bareboard的,例程包的地址: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low_power_demo
这个是可以正常唤醒的,你先用这个代码调。
PE主要还是CW的PE生成的代码,比较冗余,IAR就直接用非PE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E这个的确有问题,我要查找下。
如果你是使用的IAR,那么就没有必要用PE工程,你可以直接用bare ...

好的,谢谢斑竹,我是最近刚接手别人的项目,代码比较混乱,一堆CW,PE,IAR的文件错乱,删不掉。
我改成LLS模式了,LLS和STOP仅仅只是睡眠后管教保持与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斑竹,我是最近刚接手别人的项目,代码比较混乱,一堆CW,PE,IAR的文件错乱,删不掉。
我改成LL ...

恩, 如果使用IAR,就不要用PE的工程,直接用代码包里非PE的IAR工程,这个低功耗各个模式都有的。
你看的应该和PE模块配置遗漏有关系,而且代码冗余。
你用非PE的如果有问题,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