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因F0到MDK5.0、STM32CubeMX(要看二姨家T恤的进来瞧瞧)

楼主(2014-04-10):
硬件环境:STM32F072RBTDiscouvery
开发环境:MDK5.10(低于MDK5.0版本的没有stm32f072器件),可以在www.keil.com下载
MDK5.10 简介:MDK5.10的安装过程和之前的版本大致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根据自己需要的器件有选择性的安装相应的PACKS.

1、添加PACKS,在线下载  MDK下Project/manage/pack Intaller..(或者在魔术棒右边第四个)

2、MDK5.10在装有ADS的电脑里,在编译阶段会有报错编译不通过(找不到library等问题)解决办法:为了MDK ADS都能用,在系统变量新建变量名:ARMCC5LIB 变量值:MDK安装目录下.../ARM/ARMCC

3、ST-LINK,在使用ST-LINK 之前必须安装ST-LINK/V2驱动程序。 STM32F072套件里板载了ST-LINK,所以安装套件说明将CN5用跳线帽连接即可使用 同时CN5跳线帽去掉,根据CN4连接到外部的板子可以对外部的板子进行调试,所以套件的ST-LINK可谓是一举两得。

4.MDK5.10环境对ST-LINK配置在“魔术棒”Debug下选择ST-Link Debugger ,点击后面的Settings,连接板子如果成功Device会出现相应的器件。同时还要设置UtilitiesSettings选择一个器件类型。然后建立工程进行下载、调试验证配置是否正确。

5、看资料添加自己的工程即可,官方有例程模板,也可以自己建立。(套件没有外部晶振,要不自己添加个外部晶振,要不使用内部晶振)

6、在网上看到STM32CubeMX,当时看图不知道干嘛的不过很犀利的样子,于是借玩F0装了一个,打开看STM32CubeMX文档发现这个工具相当好,总共四个界面(Pinout、Clock Configiguration、Configuratiom、Power Consumption Calculator)根据自己的需求在STM32CubeMX上配置好就可以生成C代码,配合MDK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开发效率。可惜的是目前这个软件只支持F2和F4系列,其他的应该很快就能出来。(和ICCAVR里面的功能有点像,不过这个强大多了)

7、资料(文件过大有的没法上传)
stm32f072手册(英文).pdf ...
stm32f103c8t6.pdfstm32f072discovery 原理图 ...
STM32F072RB探索套件介绍.p ...
8、今天收到21ic T恤了

stm32f072手册(英文).pdf

stm32f072discovery 原理图.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

板主还缺这个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主还缺这个嘛

:D
有些有,有些没

网友B:
lZ发财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发财了  哈哈

发个小财,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个小财,呵呵

不错 比我们强

网友C(2014-10-11):
新手刚开始使用STM32F4CubeMX,刚开始可能是updater的路径没有配置对,提示找不到固件包。后来改了updater路径,忘记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操作,然后再HELP菜单里面就找不到Updater Settings选项了,Check Update选项也没了。而且,project setting点击后也没有反应,生产代码的按钮点击后同样没反应。。。诸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没?相当棘手。。。软件卸载了好多次重新安装,注册表也删了,再装还是不行。现在软件在我电脑上没法用了,各位能帮忙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