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电磁阀光耦电路设计,不太理解,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4-10):
(图片)

网友A:
CPLD_P1=1,G_K1=1,MGE2=0,D1 ERROR

网友B:
哪里不理解?
cpld的信号不足以驱动mos 加光耦 1是为了信号隔离 2 抬高了mos的驱动信号

网友C:
R31,37,43,49是耦输入负载,根据光耦不同选5mA左右,所以选1K。用24V是因为多数电磁阀都是24V的,GK1-GK4为什么选12K和2K,你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他的分压输出可以达到4V左右,可以良好 驱动场管,同时2K电阻可以做很好的下拉作用,以让场管稳定工作而不至于损坏。场管的作用是什么:哪就是隔离输出和功率输出。D1,D3,D5,D7是输出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1,37,43,49是耦输入负载,根据光耦不同选5mA左右,所以选1K。用24V是因为多数电磁阀都是24V的,GK1-GK ...

场管的栅级输入4v,怎么保证漏极输出在24v左右。

网友D:
参数、选型是不大合理,但电路在某些条件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IR7341的开启电压可以低到1.xV,在4.5V时导通电阻小于65毫欧。
查PDF 曲线 在3V电压驱动时就可以过数安培电流。当然工况肯定不好。

楼主(2014-05-12):
引用 网友D:
参数、选型是不大合理,但电路在某些条件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IR7341的开启电压可以低到1.xV,在4.5V时导 ...

场管产生的电流过大对电磁阀有没有影响?

网友E:
场管不会产生电流
  会不会对阀有影响要看阀的具体参数,还有操作频率...

网友F:
光耦前后共地?
四个二极管方向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管不会产生电流
  会不会对阀有影响要看阀的具体参数,还有操作频率...

我的意思是漏源电流貌似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前后共地?
四个二极管方向是不是接错了?

二极管方向没错啊

网友G:
这图太难懂了啊!不是一般人能看懂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漏源电流貌似太大了。。

我写的源漏电流值是其可以通过的电流数值,不是具体电路中通过的电流值。
一般电磁阀线圈是2~3W,24V电源,电流约一百来毫安,你的电路中光耦开启时Vgs约4V,此时MOSFET的导通电阻远低于一欧,串接在回路中,相当开关导通,电磁阀可以正常动作。

真是奇葩...才看到你的具体问题,居然是图片的文件名...
电路中左侧电阻为光耦输入限流电阻,如果CPLD输出有效电平为3.3V,则减去光耦二极管的正向压降1.1V,则电流为(3.3-1.1)/1K = 2.2mA,在光耦输入的有效范围内,也在CPLD高电平输出电流范围内;
光耦输出的两组电阻,2K的是MOSFET的关断电阻,在光耦关闭时泄放MOSFET栅极电荷,关闭MOSFET;10K是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因为MOSFET栅极耐压小于24V,所以需要将加在栅极的电压降下来,另外光耦一般传输比大约为1:1,所以设计输出侧电流约2mA;
选择24V的原因可能性很多,就不好随便断言了;
场管是当CPLD控制的开关,驱动电磁阀的;
右侧的电阻、二极管是续流吸收回路,吸收电磁阀线圈在关闭时释放的能量避免损坏MOSFET,不过一般不建议使用1N4007,可以用1N4148或1N5819之类的快速二极管。
另外说一句:图上标的 IN4007 不知道是哪个笨人第一个搞错的,91年就看到有仓库的小丫头这样抄,流毒至今。

网友H(2017-03-24):
引用 网友E:
我写的源漏电流值是其可以通过的电流数值,不是具体电路中通过的电流值。
一般电磁阀线圈是2~3W,24V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