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想用stm32f030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实现PWM波,一帧PWM波形的周期是固定的,里面包含8个通道的信号(低电平)输出,我的思路是:计数器1微秒加一次  ARR是固定的  然后就是通过改变CCR1来 达到这种效果  当然高电平是固定的为400微秒  每次CNT 与CCR 比较匹配后 都会翻转电平 并且产生中断来改变CCR的值  然后再这样
可是输出的波形 与所想的完全是两码事情  请大神们与我一起来看看这怎么回事

下面是代码:
uint32_t CONVERTER_CCR = 400;
uint32_t CONVERTER_ARR = 70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³õʼ»¯timer3×÷Ϊ¶¨Ê±Æ÷ʹÓÃ
void  TIM3_Init_OC1(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2000-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ONVERTER_CCR ;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All_counter = 0 ;
                        Channel_counter = 0 ;
                        CONVERTER_CCR = 400 ;
                        TIM_SetCompare1(TIM3,CONVERTER_CCR);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3,TIM_IT_Update);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SET)
          {
      All_counter++;

      //if(Converter_channelbankFlag==0)
                        // {
                                Converter_Channel1_8();
                  // }

      //if(Converter_channelbankFlag==1)
                        // {
                        //        Converter_Channel9_16();
                   //}

      TIM_SetCompare1(TIM3,CONVERTER_CC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1);
    }

}

void  Converter_Channel1_8()
{
  if(All_counter>=15)
          { }
        else if(All_counter%2==1)
               {
                                        Channel_counter++ ;
          //CONVERTER_CCR += Receiver_to_Servo_data.CH[Channel_counter] ;
          CONVERTER_CCR += 1000 ;
         }
                                else CONVERTER_CCR += 400 ;

}

网友A(2014-04-20):
手上的板子送人了,要不然可以帮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