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一百万v直流输电最终是怎么转为低压交流电的

楼主(2014-04-10):
一百万v直流输电最终是怎么转为低压交流电的
一直不明白,用的是什么器件,有这么高的工作电压,

网友A:
记得看过一个介绍,是高压电力换流器,就是N多个大功率电力可控硅,串联而成。

楼主:
N多个大功率电力可控硅,要100个以上,难度大,还得变正弦波,

网友B:
直接高压DC/AC在换流站通过变压器接入低压电网。

网友A:
找到几张图

网友C:
高压直流输电是把交流变换为高压直流,并将直流逆变为三相交流,主要的设备叫做换流阀。我以后就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直流电压一般为±320kV和±800kV。现在有传统的高压直流输电,采用可控硅串联,直流电压较高,能够实现±800kV;另一种是轻型直流输电采用IGBT,直流电压偏低,一般为±320kV。换流阀的图如上楼所示。

网友D:
逆变器啊

IGCT  GTR  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