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26Z的封装问题,求大神(已解决)

楼主(2014-04-10):
截图见附件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的工作由于环境的限制不能使用整个单片机开发平台,只能使用一块芯片。
请看我附件的那个截图,问题如下:
1.如果购买的话,是不是只买了一个KL26Z的小芯片?
2.如果买到的是芯片的话,怎么将已有的程序烧写到这个单一的小芯片里,求具体过程。
3.如果程序可以烧写,怎么用这么小的芯片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A:
1,你只买一个KL26Z,要有载体啊,要有PCB板啊,要有些基本外围电路啊.
2,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写入程序.
3.你把24,25脚留出来,就可以串口通讯了...
..."只能使用一块芯片,...."这句话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供电问题?高度问题?多大面积?干扰问题?
我也是菜鸟,跟你一起瞎讨论吧...嘿嘿...

网友A:
还有,没编程器,你这个片子好象也可以JTAG在线写程序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编程器,你这个片子好象也可以JTAG在线写程序代码吧...

开发板我买了,而且编程了,并且烧写了,也可以运行功能。
但是由于实验环境的关系,不能用那么大的开发板,只能用芯片,只用芯片内部的模块就够了,外围对我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我买了,而且编程了,并且烧写了,也可以运行功能。
但是由于实验环境的关系,不能用那么大的开发 ...

那你自己需要做一个最小系统的。
芯片肯定需要最基本的外围的,不然怎么工作?
建议你自己画个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自己需要做一个最小系统的。
芯片肯定需要最基本的外围的,不然怎么工作?
建议你自己画个最小系统。 ...

KL26Z芯片貌似有100个引脚,其实我只用3个(PTD5,还有2个UART的引脚)
具体软件我知道应该用altium designer来画。
请问我该怎么做外围,重点是怎么让那么小的芯片和电脑交流,求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KL26Z芯片貌似有100个引脚,其实我只用3个(PTD5,还有2个UART的引脚)
具体软件我知道应该用altium desi ...

你好,KL26你参考这个原理图画: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L26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如果你想和电脑使用UART通信,那么你需要在UART出来加个232的芯片,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具体232的电流网上很多,你可以找找。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帮忙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