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I的TPS5450DDA设计成负电压,输出异常!求大侠分析

楼主(2014-04-10):
基本电路就是TPS5450DDA手册上的。
有其他同事是拿来做+5V5A的小板,所以我们也拿这个小板来用了。
    我手上的项目要用到一个正负的5V电压,+5V是没问题,但是负电压调出-5V时,再把小板的输出接到板子上时,就拉低到了-3V左右,板子是没问题的,因为可以用7905来供电。但是因为电流的缘故,所以才想用这个小板。
    做-5V输出的时候,小板的地是接到-15V,而Vin是接到地,Vout还是输出-5V。
    希望哪个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做-5V输出的时候,小板的地是接到-15V,而Vin是接到地,Vout还是输出-5V。

没有太明白你的应用电路, 感觉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