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AFE25X SD24A转换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第一、关于过采样率OSR的设置,当设置 OSR = 256是,会不会比设置 OSR = 512 时的转换速度快一倍?
第二、关于中断延迟的设置,如图,当设置为第二个采样引起中断,会不会比设置为第四个采样引起中断时的转换速度快一倍?

网友A:
呵呵,楼主已经得到答案了
官方回答:
1.OSR 过采样率与Fs采样率的关系是Fs=Fm/OSR。其中Fm是ADC的模块频率。如果不改变Fm而将OSR由256改为512,采样率增加两倍。

2.该中断延时设置是指是指使能ADC之后,首个中断的延时。如果选择第二个采样引起中断,也就是说第一次转换完成后并不触发中断,第二个转换完成后才会触发中断。只在使能ADC后的第一个中断有效,与采样速率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已经得到答案了
官方回答:
1.OSR 过采样率与Fs采样率的关系是Fs=Fm/OSR。其中Fm是ADC的模块频率 ...

是的,官方的回答很速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已经得到答案了
官方回答:
1.OSR 过采样率与Fs采样率的关系是Fs=Fm/OSR。其中Fm是ADC的模块频率 ...

楼上讲的非常好的,我这也参考下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已经得到答案了
官方回答:
1.OSR 过采样率与Fs采样率的关系是Fs=Fm/OSR。其中Fm是ADC的模块频率 ...

利用AD的中断功能采集数据非常好的

网友D:
SD24A的采集转换的,真的可以做到24位的采集精度的么?还是?

网友D:
我记得我用的时候,利尔达的人说有效的精度为16位的,要做24位的还是有点复杂的,,不知道怎样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24A的采集转换的,真的可以做到24位的采集精度的么?还是?

很难做到,我16位还欠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