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使用大容量钽电容代替电解电容

楼主(2014-04-10):
高手们,
   如题所示,什么时候使用大容量钽电容代替电解电容?
   使用寿命长使用钽电容?温度高使用钽电容?频率高点使用钽电容?
   多谢啊!

网友A:
黄色的钽电容分装体积小  等效串联电阻也比较小  因此高频特性就比较好  特别是数字电路当中。 有一次把10uf钽电容接反了  结果直接在+ -5V 双电源下冒烟了。。。大容量的钽电容接反不容易肉眼看出来 但是你长时间电路就不稳定直至不能工作! 电解电容便宜也省不了多少钱  据说接反会爆炸  改天上班炸个试试。。。

网友B:
感觉钽电容滤波效果没有电解电容的好啊

貌似高频特性好点吧,看网上资料这么说的。要不钽电容优点真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C:
主要看分布参数

网友D:
钽电容 一般用在低压 高密度 低高度的产品中。
否则就是浪费了

网友E:
一般对体积有要求的,对电源电压质量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中使用胆电容,胆电容的ESR特性好,高频特性好,但价格贵,容量做不大。

网友F:
钽电容也不怎么好,现在较大的都在向膜电容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对体积有要求的,对电源电压质量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中使用胆电容,胆电容的ESR特性好,高频特性好,但价 ...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片电容高,价格却比瓷片电容高。
那用作电源去耦的时候(不是用作信号耦合),钽电容比瓷片电容好在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钽电容 一般用在低压 高密度 低高度的产品中。
否则就是浪费了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片电容高,价格却比瓷片电容高。
那用作电源去耦的时候(不是用作信号耦合),钽电容比瓷片电容好在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钽电容分装体积小  等效串联电阻也比较小  因此高频特性就比较好  特别是数字电路当中。 有一次把10u ...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片电容高,价格却比瓷片电容高。
那用作电源去耦的时候(不是用作信号耦合),钽电容比瓷片电容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钽电容 一般用在低压 高密度 低高度的产品中。
否则就是浪费了

意思是主要注重体积和空间才用钽电容?
我设计的产品要长期使用,我担心电解电容寿命有问题。

网友D:
你 还的考虑价格问题,
电解的寿命 你不超限使用 长期使用没有问题的

是啊,钽电容相当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 ...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H:
如果你有钱的话,都换掉也不是问题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 ...

你没搞清楚这两种电容的使用区别。   钽电容有极性,瓷片电容没有。  先多百度下吧。

网友I:
买个1000uF 50V的钽电解看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没搞清楚这两种电容的使用区别。   钽电容有极性,瓷片电容没有。  先多百度下吧。 ...

对于电源去耦来说,有没有极性,这很重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没搞清楚这两种电容的使用区别。   钽电容有极性,瓷片电容没有。  先多百度下吧。 ...

亲,请说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别拿极性来说事,大家都不是小学生

网友J:
ESR并不是越低越好,许多LDO的反馈回路中若ESR过低会引起振荡,当然现在很多新的LDO设计都符合low esr stable了,选电容前自己看好手册,如果陶瓷电容会引起振荡的话还是要选钽电容
同时陶瓷电容容量难做大,你觉得钽电容很贵了吗?看下封装相似 容量相同的瓷片电容的价格吧......实际上同等容量的电容滤波效果还是陶瓷电容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讨教一下,从datasheet来看,钽电容的ESR并没有瓷片电容好,甚至是差了一两个数量级。高频谐振点也没有瓷 ...

因为瓷片做不了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K:
与材质有关系吧,接触到的瓷片一般是pf级别的,电解多是uf级别的。。。

网友L:
铝电解最大的问题是寿命和温度问题,电解液有干涸的可能。但高压大容量的场合,钽电解还不能替代它。
钽电解寿命和温度特性都优于铝电解,当然价格也高。钽电解大都是固态的,不容易干涸。
瓷介电容贵在精度,多用在精密震荡等场合,损耗角在万分之几的级别,所以损耗小。但容量做不大,很难做到十微法级。

网友M:
电解电容,陶瓷电容,钽电容,如果都能用,陶瓷电容最优先。陶瓷电容精度高的,频率高,电容量小。电容量大的,精度低。钽电容在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之间,价格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因为瓷片做不了这么大的容量。

我一般用一个大容量铝电解电容,并联10uF+0.1uF的瓷片电容,这种组合绝对比钽电容的滤波去耦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我现在都不屑于在电源滤波电路用钽电容。钽电容的优势是在信号耦合,不适合于电源。10uF以内,瓷片电容基本完胜钽电容。
之前大家对于钽电容的高端形象宣传得过了,其实钽电容并不是每种场合都高大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与材质有关系吧,接触到的瓷片一般是pf级别的,电解多是uf级别的。。。

做到10uF/10V的瓷片电容已经很常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做到10uF/10V的瓷片电容已经很常见了

10uF的我在用了,100uF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10uF的我在用了,100uF的呢?

100uF的瓷片电容也有,也贵。
100uF的钽电容恐怕也很贵了。
现在的电源频率越来越高了,用到100uF电容的机会越来越少。
如果非要用100uF或以上的电容,我都用铝电解+瓷片电容代替,性能不比钽电容差,而且还便宜。
所以我的意见是钽电容不值得用在电源滤波去耦

网友L:
引用 网友G:
100uF的瓷片电容也有,也贵。
100uF的钽电容恐怕也很贵了。
现在的电源频率越来越高了,用到100uF电容的 ...

钽电解本来就不是去耦,而是用来储能,去耦用的是瓷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钽电解本来就不是去耦,而是用来储能,去耦用的是瓷介。

以前钽电解主要用来去耦,

网友M:
现在去耦一般用瓷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0uF的我在用了,100uF的呢?

68uF 1206的陶瓷电容价格已经超过10rmb甚至15rmb一颗了,如果你觉得花费这个成本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用...

网友N:
我买了一些22000uF 63V的电解电容,10多元一个,准备最HIFI功放的。。。
求这样容量、耐压、价格的钽电容。。。。。

网友O:
大家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顺着你们的思路搜了一下,这个**值得一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WND643bElkotigS8fC

网友L:
引用 网友J:
68uF 1206的陶瓷电容价格已经超过10rmb甚至15rmb一颗了,如果你觉得花费这个成本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用... ...

你说的价格还算低的了。瓷介电容还有一类和二类之分。一类瓷介,耐压100伏,最大容量目前只能做到100纳法。价格在200元左右一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68uF 1206的陶瓷电容价格已经超过10rmb甚至15rmb一颗了,如果你觉得花费这个成本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用... ...

我正在用的一颗22uF/16V/1206的陶瓷电容,品牌是AVX,只有0.5元,3颗并联当68uF用,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我买了一些22000uF 63V的电解电容,10多元一个,准备最HIFI功放的。。。
求这样容量、耐压、价格的钽电容。 ...

500uF以上的铝电解,钽电容没法代替
50uF以内,瓷片电容完全可以代替钽电容,性能更好(用于电源)
如果用铝电解并联瓷片,基本上可以应付绝大部分场合。所以钽电容没什么必须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大家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顺着你们的思路搜了一下,这个**值得一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Iw ...

顺着这篇**,我找到另一篇**,有关钽电容和瓷片电容的比较。AVX写的**,应该是比较有权威性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29b4670416fc700abb68fc90.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用的一颗22uF/16V/1206的陶瓷电容,品牌是AVX,只有0.5元,3颗并联当68uF用,如何? ...

那你的电容占用面积是之前的四倍甚至更多,很多时候这不可接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那你的电容占用面积是之前的四倍甚至更多,很多时候这不可接受

是的。面积确实变大。能不能接受要看具体应用了。
但从性能上来说,钽电容并没有多么的高大上,瓷片电容在很多方面胜过钽电容,这是我想说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瓷片的容量做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瓷片的容量做不大

:curse::handshake

网友G:
引用 网友P:
瓷片的容量做不大

钽电容的容量也不怎么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的容量也不怎么大

错了。钽电容是耐压做不高,容量可以做的很大。我用过单颗1600微法的,体积跟手指头大小。

网友Q:
楼主的问题不错,学习了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R(2016-10-16):
楼主说的不错,瓷片容量越做越大了。

网友S:
钽电容基本没有什么空间了~~大容量更是没有未来

网友T(2016-12-06):
没有空间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钽电容,钽电容体积小,容量也可以做到UF级;当然钽电容能做到的电压一般都不高,如果线路电压很高,建议使用铝电解(成本低寿命有限制),没有空间就选用高压陶瓷电容(成本也不会很低且采购不容易),对其他参数有要求的可以另外考量。钽电容使用得当是个非常好的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