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74HCT04

楼主(2014-04-10):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输入逻辑电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逻辑电平即可。

感谢。就是说并无驱动能力的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逻辑电平即可。

是不是因为输入脚接的是MOS的栅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输入脚接的是MOS的栅极?

可以这么认为。
你看到的图内部示意图而已,里面的管子速度比较快,电路也没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