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软件里面再PCB板中设置2种不同的安全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PCB板中有TQFP封装的元器件,在Rules中设置了Default设置Trace to Trace,Pad to Pad,SMD to SMD这三个的安全间距为12mil,针对TQFP封装的元器件单独在Component Rules中设置该器件的Trace to Trace,Pad to Pad,SMD to SMD这三个的安全间距为7mil。当在Router中打开在线规则检测进行布线,同一个网络的线从别的器件引线至TQFP封装的元器件的引脚,无法直接绘制走线,需要使用切换规则的命令<Shift+R>后才行,但是从TQFP封装的器件走线至其他元件的引脚也不能直接绘制走线,需要在目标焊盘双击才可以连接上.请问我该如何设置设计规则才可以顺畅的,不需要切换设计规则的布线?谢谢!

网友A:
PADS 这种特殊规则 没有ALLEGRO 软件到位。  一般这种情况下, 最好就调小规则 拉完小距离的线,之后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这种特殊规则 没有ALLEGRO 软件到位。  一般这种情况下, 最好就调小规则 拉完小距离的线,之后调大。 ...

哦,明白了。那我就不再纠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