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通过STLINK SWIM下载问题

楼主(2014-04-10):
本人用STM三和一的板,最早的那种,STLINK没外壳的。之前用STLINK调试STM8可以用的。后来用STLINK下载STM32 的时候,下载不了,就升级了STLINK固件,现在固件版本是V1.J13.S3 。现在我用回STM8 ,发现下载不了。量了STM8的VCP脚有1.8V 应该是正常的。4跟线(TVCC SWIM  GND REST)检查过了,没问题。换WIN7系统,虚拟机下的XP 都下载不了。搞了都两天了没进展,还是报图片上的错误,有没高手解答下。

网友A:
换个USB STLINK V2 驱动吧,  要不就再买个STLINK V2 , 淘宝上有个19元的, 我用的蛮好。

网友B:
建议用IAR试试,STVD有点麻烦,总是容易出问题报错。  根本不用换win7系统,我一直用WIN7系统,从未出现过问题。也更没必要用虚拟机XP了。没那必要,你再查查看看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IAR试试,STVD有点麻烦,总是容易出问题报错。  根本不用换win7系统,我一直用WIN7系统,从未出现过 ...

IAR 的也同样报错。我之前是用STVP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 STLINK V2 驱动吧,  要不就再买个STLINK V2 , 淘宝上有个19元的, 我用的蛮好。 ...

我的这个STLINK是好的啊,可以对STM32 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过,每次都是光电,拔掉STLINK,再插上,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