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充电宝e5000维修求助

楼主(2014-04-10):
请看图  请大家帮助
如图AXP202,旁边可能少了个电容或者本身就是空的,主要问题是充电电流根本送不到电池中去,更别说拿来使用了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或者有对AXP202熟悉的TX 指点下

网友A:
没少元件,本身是空的.先将电池拔掉,然后插电,看VBAT是否有电压输出,有,则电池坏,无,依次往上追电路,

网友B:
搞个稳压电源,万用表 自己查啊
先看看充电是否正常,
电池先焊下来,表量下是否有电压 稳压电压调4.2V 1A 接上电池,看下是否电池是好的,可以充电。
把电池焊回去,查充电电路 查升压电路。
就那么点,自己下个axp202规格书 。

网友C:
是电池内部保护电路启动了?

网友D:
逆向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