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 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4-04-10):
如图,STVD软件为最新版本,硬件为STM8S003F3+STLINK     每当点击仿真调试后出现如下情况,软件重装,电脑重启,STLINK重新插拔,均无反应...(使用STVP下载正常)

软件仿真错误

软件仿真错误

错误: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gdi-error [40201]: 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折腾一下午没弄好,忘大家指点一二 ,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哎
换台电脑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哎
换台电脑试下看看

换我笔记本就可以   公司的不行

网友B(2014-05-11):
安装路径 X:\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请双击重新安装试试! 确保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C:
目测电脑的端口不能识别。我之前烧录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换到别的电脑上可以用,自己的就不行。端口坏了吧

网友D:
电脑兼容性问题.不好解决.一般换个系统就ok.用虚拟机也好

网友E(2014-06-26):
换个低点版本 4.2.1 试试

网友E:
我的st8 也遇到一样的错误报告,换个4.2.1 ok,

网友E:
不过我遇到 在stvd中设不了主频的参数, 就是选内部16m rc 还是用外面crystal。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F:
我也碰到类似的现象,后在网友的指点下,解决了.不知是不是你那种?https://bbs.21ic.com/icview-755846-1-4.html

网友G(2014-09-27):
引用 网友B:
安装路径 X:\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请双击重新安装试试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找不到\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dao这个文件夹

网友H: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的确是在安装完 sttoolset.msi 安装文件后,需要进入: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运行其下的ST Toolset.msi,问题就解决了,可以仿真了。我的版本是:Win7,sttoolset.msi for STVD ver.4.3.5 + STVP ver.3.3.1,Raisonic RLink for ST7/ST8 toolset ver.2.54。

网友I(2014-10-30):
这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吧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呢,装新版本的软件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J(2014-12-28):
安装路径 X:\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请双击重新安装试试! 确保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的重装OK了,谢谢!

网友K:
端口坏了吧

网友L(2015-04-16):
引用 网友B:
安装路径 X:\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请双击重新安装试试 ...

一试就灵,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