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功耗问题

楼主(2014-04-10):
请问计算板子的功耗问题,弄了好长时间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板子的功耗。假设板子上有很多的芯片,怎么计算整个板子的功耗呢?我是这么理解的,请大家多指教:
1,知道每个芯片的资料,通过数据手册来计算板子的功耗,即数据手册中有关于板子的电流和电压,电流和电压相乘就是整个板子的功耗;
2,当板子焊接好之后,上电,在电源上显示右电压,同时也有电流的显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就是整个板子的功耗。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理解,请大家多多指教。还有个欲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弄明白。
请大家帮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A:
估算板子功耗
1 定好工作电压,看手册 每个芯片的电流是多少?(全速工作的时候,按最大电流算)
总电流A算好了,那再前段总得搞个LDO或者 DC/DC 什么的吧,
那LDO 或者DC/DC 输出的最大电流按1.5-2A 算。
基本就差不多了,
做多了,基本不用算的,直接毛估估选个LDO或者DC 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的第二种方法可行,但是提醒楼主,电源仪器显示的电压和电流精度并不高,建议用万用表代替测试,以得到精确的功耗值。

网友C(2014-07-02):
我一般都按1.5倍的实际功耗(或计算功耗)来流余量!感觉有点浪费,但安全可靠!如果考虑环境温度,还要考虑电源模块的输出功率百分比(和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D(2014-10-10):
我试过电源回路中加超级电容,断电后看待机时间,算出整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