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吗

楼主(2014-04-10):
在OMAP-L138上同时使用1ch upp输出、1ch upp输入的8位和RMII以太网是可行的嘛?

楼主:
我在使用AM1808/L138来开发一个特殊的扫描仪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网友B:
能使用MII接口嘛?

楼主:
我需要同时使用2ch的upp(一个8位的输入通道,一个16位的输出通道)和以太网

楼主:
不能使用MII接口。

网友B:
哦,你想使用RMII以太网接口,它能将同样的引脚用作upp通道B[7:0](upp_data[15:8])。

楼主:
Upp通道控制寄存器(UPCTL)位为通道赋值:

如果我在PINMUX寄存器中设置CHN=1
IWA=1
IWB=1,我设置upp_data[15:8]引脚作为RMII函数,这是有功能的嘛?

网友C:
你所描述的配置德州仪器还没有进行测试,所以我们不支持在这样的连接情况下如此使用这些外围设备。

网友C:
这样说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D:
对,如果它不能工作,你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你的“8位输入”(例如在B通道中)是实际存储为具有LSB包含的坏数据16位的值。

网友D:
取决于你将upp外围
设备操作在什么样的运行速度下,因为这需要极大的CPU资源来清理进入的数据缓存。

网友B:
实际存储为具有LSB包含的坏数据16位的值。取决于你将upp外围
设备操作在什么样的运行速度下

网友B:
因为这需要极大的CPU资源来清理进入的数据缓存。

楼主:
大体明白了,多谢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

网友E:
不懂   帮忙顶

网友F:
我只能说我无能为力了

网友G:
虽然对以太网有一定的热情,但还是搞不懂楼主的问题,帮不上忙,继续努力学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