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过aic23b和ambe2000的前辈

楼主(2014-04-10):
回放的音频噪音很大啊,能辨别出音频内容,但是有更大的沙沙的噪音!我几乎把所有的能改变的aic寄存器设置了一遍,效果还是那样,一直有噪音。。。aic分别和5509a与fpga配合再经过ambe2000压缩和解压出来的信号都是有噪音,纠结了好久了,求指点啊!

初步判断是ambe2000的问题,是伴随着解压之后的信号出来的噪音~

2014.04.14
我又尝试了一下,用DSP产生数据,传给AMBE2000进行压缩解压,就没有噪声,那就说明噪音来自AIC23B进行AD转换时带来的采样噪声~

网友A:
没深入搞过   帮忙顶

网友B:
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按楼主的提示应该好像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深入搞过   帮忙顶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按楼主的提示应该好像是软件的问题。

AMBE2000是一个芯片,只是进行数据的压缩和解压,没有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按楼主的提示应该好像是软件的问题。

我补充了一下实验,发现应该是模数转换的时候产生的噪声~

网友C: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C:
请问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楼主帮忙给楼上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还没有彻底解决,还是有噪声,不过模数转换在48k采样率时,噪音最小~貌似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

不过我一用DM642的同学也是用的aic23b,搭建起来的系统就没有噪音,我还得研究研究~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

解决了,是AIC23B的DA转换对输入的信号有要求,把输入的正弦波加上一个正的偏置,所有的数据都为正值就可以了!

网友A:
兄弟又来了    多多指导

楼主(2015-01-14):
引用 网友A:
兄弟又来了    多多指导

我来学习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来学习啦!

大神,小弟刚接触5509,用的是例程上面的程序跑,为什么不能音频采集回放啊。。。。。。只能自己程序里面发出声音,感觉采集不到,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小弟刚接触5509,用的是例程上面的程序跑,为什么不能音频采集回放啊。。。。。。只能自己程序里面 ...

回放的时候连噪声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放的时候连噪声都没有?

没有。。。。。除非自己产生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除非自己产生声音

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