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器

楼主(2014-04-10):
请问Q2是什么东东?上面印着三行数字,分别上面一行是16。中间是04,下面是83,左边三个脚是上面空脚,中间脉冲输入,下面是地,右边2脚,上面是12V电源,下面是脉冲输出去下面Y1,Y2管的基极。

网友A:
我知道74HC1G14,就是74hc14的单个门,带斯密特反相器   和你说的这个类似,不过是5V的供电,估计和你的差不多,你的是12V么

网友B:
1G04就对了。

网友B:
hc的一般2-6V。lv的5V一下。12V的不清楚。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东西肯定是对了,就是电压不符,可能会有12V的,希望有用过的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