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毫不留情的告诉我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2014-04-10):
用的是CY8C3866,想用counter去计算PWM的个数,以控制PWM个数的输出,把PWM输出接到FFconter的CLOCK端后,编译后有了如下错误提示:Timer "\Counter:CounterHW\" can only use one of the digital clock dividers or bus clock as the clock source.,这算什么状况?然道PWM还不是数字信号了?计数器的输入要求怎么比PSOC1的高啊?在1这样用法没有错的阿。。。

网友A:
FF Counter 的Clock不能用Digital 模块,只能直接连时钟。 Counter datasheet:

Fixed-Function Components
When configured to use the FF block in the device, the Counter component has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 The count input must be a digital clock from the clock system.
 If the frequency of the clock is to be the same as bus clock, the clock must actually be the
bus clock.
Open the Configure dialog of the appropriate Clock component to configure the Clock Type
parameter as Existing and the Source parameter as BUS_CLK. A clock at this frequency
cannot be divided from any other source, such as the master clock, IMO, and so on.

所以用个 UDB的Counter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 Counter 的Clock不能用Digital 模块,只能直接连时钟。 Counter datasheet:

Fixed-Function Components ...

谢谢阿,原来只能是时钟阿,UBD可以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