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的制作

楼主(2014-04-10):
怎么用高频变压器做输出正负15V的电源

网友A:
次级变压器线圈引三个引出线,中间做公共级地。  其他的就是开关电源的设计了。

楼主:
我说的是用高频变压器制作电源,而不是用低频变压器,你说的那个方法是用低频变压器把。。。

2L有两句话。

楼主:
那请问开关电源该怎么设计.大概是个什么思路

网友B:
是不是制作方法是一样的,只是磁芯不同,匝数不同?

网友C:
突然来了一个想法先做出15V.负端电压用基本原件构造出反向电荷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开关电源该怎么设计.大概是个什么思路

这个问题很大很大,无人能解呀。。。
大致的思路就是LZ得自己先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的基础,自己做的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再来讨论。。。
不然这么宽泛的问题,你叫网友如何解答。。。

网友E:
如果是反激电路,就用两个绕组,匝数一样多,相位相反。

如果是是谐振半桥或谐振全桥电路,就用同一绕组,二极管反接OK。

正激电路比较麻烦,因为不仅仅相位反,还需要加储能电感。

如果是是普通半桥或全桥电路,同样需要加储能电感。

网友F(2014-06-08):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用高频变压器制作电源,而不是用低频变压器,你说的那个方法是用低频变压器把。。。 ...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