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接地电容大小选择。

楼主(2014-04-10):
(无正文)

网友A:
去耦电容一般0.01到0.1uf左右,可以通过调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耦电容一般0.01到0.1uf左右,可以通过调试确定。

可以向您请教一下接地电容的大小的选择跟什么有关啊?是怎样调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