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0):
STC系列5v单片机P0.O接上拉10k接一个1k电阻到ss8050的基极,ss8050发射接地,集电极接12v的led灯带。每个小灯带有3个led有一个150欧电阻做保护。 只是做一个开关用,led怎么也点不亮。1k电阻换了3k,10k都不行。求助大家帮帮忙看问题在哪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使p0口闪烁延时短造成的

网友A:
10k换成3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换成3k试试

3k不行,我的测试灯都不怎么闪了,直接都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k不行,我的测试灯都不怎么闪了,直接都亮了

10K不量,3K关不了,换个中间的电阻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不量,3K关不了,换个中间的电阻再试一下

4.7k不行。拉电阻不用换吧,应该换基极电阻是不是

网友C:
配置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对了没有

谢谢 应经解决了 就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不量,3K关不了,换个中间的电阻再试一下

谢啦 搞半天被电源忽悠了

网友D:
使用推挽驱动,不用上拉电阻,驱动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