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在腐蚀性气体条件下有哪些好的保护措施呀?

楼主(2014-04-10):
电路板在腐蚀性气体条件下有哪些好的保护措施呀?外加密封的金属壳,害怕散热问题!加上硅胶,成本有些贵。有哪些好的材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网友A:
如果散热成问题的话不如再加个小风扇呢 = =

楼主:
加上小风扇还是会有空隙,腐蚀性气体还会侵蚀电路板。

网友A:
把小风扇加在外面呢,比如笔记本底下垫一个小风扇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小风扇加在外面呢,比如笔记本底下垫一个小风扇那种。

小风扇放在外面,也害怕被腐蚀性气体腐蚀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风扇放在外面,也害怕被腐蚀性气体腐蚀掉。

噢对噢!!阿牛哥你这个问题太棘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