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偏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10):
用CYRF6936做了个接收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比如发射机我写的通道值是0X05,但接收不是0X05

网友A:
还有别的问题吗

楼主:
但当接收离发射很近是有时也可以对上码,慢慢走远又会断开。各位有遇到过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楼主说的走远是多远,RF是有一定距离的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