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仿真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10):
线路如附件,仿真的附件也在 MULTISIM 11仿真的
初级端的输入电压为16.246V
仿真上看到的开关F=21.3KHZ 假设占空比为20%
假设变压器Ae=180mm2   Bac=0.234mT,初级绕组Np=3.62匝
然后根据每匝伏数相等算出Np:Ns=6.2
仿真后D7的阳极电压居然出现了负电压,变压器是同名的,应该是正电压啊?
哪位大侠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是同名的”你自己能看懂什么意思吗?

D7阳极负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同名的”你自己能看懂什么意思吗?

D7阳极负电压正常。

回版主大人:

同铭的意思是: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的极性是相同的,当开关开通的时候,次级出现的电压不会让D7导通
开关关闭的时候,磁场能量会减少,这个时候次级线圈的电压极性会翻转,会将D7导通,D7阳极会出现正电压的时候啊?
为什么一直是负电压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