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以太网控制器相关问题,给力者重谢

楼主(2014-04-10):
我们设计的100M或者1000M以太网控制器,常会被人问到,能不能达到100M或者1000M,
问题如下:

1)能不能达到100M或者1000M是个什么概念?

2)对于PHY与MAC的物理接口,如GMII,其时钟是125M,8位数据线一直在发数据,125*8,不就是1000M的吗,还存在什么达不达到的问题啊?

3)达不到100M/1000M,其实是不是说有效数据量达不到?因为以太网帧中毕竟有那么多其他的控制开销。

4)tcp/ip层的设计是不是也与能不能达到100M/1000M相关?我的理解是优秀的协议往往在控制方面使用的开销少,却功能全面,使用的开销少,使得有效数据多,更能接近100M/1000M

5) 其实100M/1000M是理论的,除非时刻都是传有效数据,不传其他开销,对吧?

理解深刻的大哥帮忙多说几句,必有重谢!

楼主:
呼叫猴哥,呼叫猴哥!

网友A:
你理解的已经挺深刻了
100M/1000M 是指 PHY 层的理论值
除去一些开销,例如,两个以太网帧之间是需要加一些延时的
PHY 层的效率应该在 95% 以上

网友B:
帧有帧头,协议还有结构。
每帧之间还有间隔。

网友C:
带宽:
以太网物理层 > 以太网控制器与CPU系统的接口 > 软件
楼主需要确认,问你的人问的是哪一个部份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
以太网物理层 > 以太网控制器与CPU系统的接口 > 软件
楼主需要确认,问你的人问的是哪一个部份的带 ...

三层都简要的讲一下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有帧头,协议还有结构。
每帧之间还有间隔。

你和楼上的见解貌似跟我的理解差不多,暂时先谢谢,看有没有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D:
一般这么问 是指的有效传输率
比如你使用UDP来进行传输 那效率是可以达到90%的
用TCP 那效率就弱了去了

网友E:
100M/1000M确实是理论值,实际是达不到这速率的,因为以太网包之间最小需要有96bit也就是12个字节的空闲间隔。以太网包最小64byte,最大1558byte,一般说的达到100M/1000M是指以最小间隔发送最小包长,最大包长,随机包长都不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1000M确实是理论值,实际是达不到这速率的,因为以太网包之间最小需要有96bit也就是12个字节的空闲间 ...

结贴给分时,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
给您给不了分数,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给分时,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
给您给不了分数,怎么做 ...

多试几次,或者把分数分给几个人。要是还不行就问问版主吧

楼主:
郁闷了,发消息给版主也发不了,没权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郁闷了,发消息给版主也发不了,没权限!!!!

没事,那就先不给分了。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