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MDK Keil编译器报错

楼主(2014-04-11):
STM32F4上ucos系统,用到CAN总线。向把CAN消息放入消息队列,但是编译器报错。查不到原因,请教各位支出原因。具体情况见图。

网友A:
类型转换,
216:函数需要的是一个指针,你给了它一个数据,应该给它数据的地址。
230:函数返回一个指针,你把它当做数据,转换的太狠了,函数给了你一把钥匙,应该开门把数据取出来,你是把钥匙强制转换了。

网友B:
这个提示比较清楚呀
类型不一致了,貌似KEIL这方面检测还是比较严的啊,在ADS1.2中不会有问题的,到KEIL这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比较清楚呀
类型不一致了,貌似KEIL这方面检测还是比较严的啊,在ADS1.2中不会有问题的,到KEIL这 ...

那请问Keil怎么设置处理下才能略过报错呢?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将CAN消息结构体传给消息队列。因为直接传指针的话,指针是局部变量,会无效的。又不想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转换,
216:函数需要的是一个指针,你给了它一个数据,应该给它数据的地址。
230:函数返回一个指针, ...

我想将CAN消息结构体传给消息队列。因为直接传指针的话,指针是局部变量,会无效的。又不想定义全局变量。怎么办?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额 没人解决吗? 自己顶下

楼主:
有木有人进来帮下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