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遇到STM32F030R8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14-04-11):
stm32f030R8焊接之后,用jilink检测到CPU。烧写程序(firmware带的gpio例程),发现出现周期性自动复位。默认是boot0接地。

将boot0接高电平,周期性复位依然出现。只不过被复位的时间稍稍加长。

这是什么情况?

stm32f030R8 版本为B

网友A:
程序烧进去的时候复位还是软件仿真自己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烧进去的时候复位还是软件仿真自己复位?

CPU自动复位。boot0拉低时,可以看到相关GPIO有输出。boot0拉高是,看不到gpio输出,但是依然周期复位,只不过间隔时间稍稍加长。

楼主:
如何擦除片上程序?总是自动复位,不知该如何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擦除片上程序?总是自动复位,不知该如何做啊。

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呵呵,我知道用这个。但是CPU总是自动复位,连接就会自动断开的……

网友B:
检测一下硬件电路上的复位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硬件电路上的复位引脚。

nrst采用max803连接。检测nrst管脚,大概出现运行2ms,复位2ms的周期规律;双通示波器检测,运行2ms期间,gpio管脚输出波形正常(采用设备库自带的gpio例程)。
断开max803,让nrst管脚悬空,nrst和gpio波形依然,自动复位依然。

在烧写前,用jlink-command检测cpu正常,但是烧写之后,由于总是自动复位,jlink-command和jlink-flash无法检测连接cpu

网友B:
引用 楼主:
nrst采用max803连接。检测nrst管脚,大概出现运行2ms,复位2ms的周期规律;双通示波器检测,运行2ms期间, ...

仔细检查一下,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周期性复位可能是看门狗的问题,再有就是硬件电路问题,再或者就是你程序没有循环运行儿时程序运行结束了。往这三个方面看看。把复位电路贴出来看一下吧。

楼主:
复位电路和boot0

楼主:
波形图,黄色是nrst,蓝色是gpio,因为频率太高,解析不清

楼主:
对了,完了说可能的问题了:
1. 原理图错误,将VDDA悬空了
2. 仿真的swd过长,原长20多厘米,最后剪短到8cm左右——这个问题对于swd要格外注意!

网友C(2015-01-26):
这是个教训啦,我要是早看到此帖多好,就可省掉4天的时间。VDDA设计考虑到了,就是漏焊了那个电感,导致悬空。

网友D(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