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mt32f207ic烧写问题?

楼主(2014-04-11):
smt32f207ic使用swd方式连接jlink(vcc,gnd,swdio,swclk),jlink-command可以检测到cpu。
可是iar烧写时,似乎程序跑飞,无**常写入。

jlink采用swd测试lpc1766,stm32f103z没有问题(四线方式)。

smt32f207ich6 版本为X

网友A:
烧写速度降低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速度降低点看看。

尝试过。没效果

网友B:
用openocd试试看

网友C:
用U-LIN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LINK就可以了。

如果是仿真器的话,采用swd方式烧写lpc1766,stm32f103z,stm32f030都没问题啊。我怀疑stm32f207的swd那个地方没有处理好,但是一直没找到,我感觉swd很简单了,简单到我不清楚哪里会出问题

楼主:
是RFU管脚焊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