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的版主,请老师们给些意见,谢谢

楼主:
第一次画PCB,
想请各位大神看看,布局是否合理,希望能给些建议。

还有就是铺地的问题,分了GND,AGND,DGND,RelayGND等四个地,不知是否合理。:lol

网友A(2014-04-11):
最好不要走直角

网友B(点评):
没事的,就是信号线,不是高速也没事,不信可以仿一下。

网友A:
这个ldo电源芯片,那个大焊盘应该是地   或者输出  连了吧   多打点过孔 散热

网友A:
丝印不要宰焊盘上面

网友A:
芯片最好不要这样放,不然贴片的时候很麻烦的   这个图也犯不着这样放

网友A:
走线最好不要在晶振的两个焊盘中间过

网友A:
电源线可以走大点  不过12mil这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晶振走线尽量短,可以将两个电容上下两个管脚反一下 这样接的线会比较短

网友A:
;P对铺地没研究   一点接地吧   哈哈 如果一些速度不是要求很高的  除了adda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网友A:
如果第一次画板的话  是很不错了

网友C:
第一次画板就画的这么好了,很厉害:lol

网友D:
第一次画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走直角

电源也不要走直角吗,还是信号线不要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最好不要在晶振的两个焊盘中间过

那这个线应该怎么走呢,晶振两条线中间夹一个引脚,怎么都要穿过晶振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画的版主

哈哈,手误
不敢画您老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走线尽量短,可以将两个电容上下两个管脚反一下 这样接的线会比较短

恩,这个建议不错,谢啊

网友E:
学习了  很精彩

网友F:
第一次搞成这样值得鼓励啊。线最好是都不要走直的。要不直角那个地方存在尖端,电荷都堆积在那个位置。另外丝印层决不能放在焊盘那。要不打出来的板子看不到字的。晶振中间避免走线这肯定是有办法的。把局调整调整肯定能调出法子来。另外模拟和数字地最好分开。然后一点接地。另外注意模拟和数字电流的流向以及回流等,在一点接通。其他割地也是如此。顶楼主

网友G:
很精彩!LS分析精彩啊!!学习了

网友H:
楼主模仿能力很强啊,虽然有些地方只是单纯的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结果反而不好。

但是,第一次能这样,也是非常牛X了。赞!

网友I:
看了下,有几点应该要修改一下:
1、晶振走线包地,打地过孔与bottom层地联通。晶振下不要走线。
2、过FB2的是电源线吗?好细啊
3、与地连接的十字焊盘也太细了,比如CON1、C26、C37...
4、U1下面打过孔,现在是一片孤铜
5、有好几个地方孤铜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搞成这样值得鼓励啊。线最好是都不要走直的。要不直角那个地方存在尖端,电荷都堆积在那个位置。另外 ...

谢谢啊,我在好好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下,有几点应该要修改一下:
1、晶振走线包地,打地过孔与bottom层地联通。晶振下不要走线。
2、过FB2 ...

请问在AD中,怎样将十字连线改粗一点
或者改为360度和地相连如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在AD中,怎样将十字连线改粗一点
或者改为360度和地相连如何?

不好意思,ad我不熟,我用的allegro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在AD中,怎样将十字连线改粗一点
或者改为360度和地相连如何?

Design->Rules->Plane->PlaneConnect->Conductor Width

网友K:
不错了,多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Design->Rules->Plane->PlaneConnect->Conductor Width

谢谢啊

网友L:
这板感觉有点太做作了……

网友B:
第一次画,不错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也不要走直角吗,还是信号线不要直角?

都不好

网友M:
所有的走线都不要直角和锐角,如果没办法要走直角就再直角出增加弧形走线。晶振离芯片越近越好,铺铜的话建议铺网格,这样就算电路板温度升高,电路板机械形变也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N:
晶振处走线尽量最短且稍微要比一般信号线稍微宽点,晶振下最好不要穿线,铺地处理。  滤波电容尽量靠近管脚附近,可以放背面。  高亮铜皮会发现由很多边边角角,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