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AX485 A,B脚悬空时,RO的电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4-04-11):
新手请教:如上图,单片机的PD2,TXD,RXD都上拉了4.7K电阻到5V。若MAX485 A,B脚悬空时,RO的电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用电压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测了一下,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而且我买了好几家公司的MAX485,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而且我买了好几家公司的MAX485,都一样。 ...

RO电压也会收到MCU这边的影响...

楼主:
师傅您好,我刚去测试了下。在RO是低电平情况下,当我把MAX485的/RE和DE接高电平时,RO马上就变成高电平,A大概是3.5V左右,B大概是1.8V左右。在RO是高电平情况下,当MAX485的/RE和DE接高电平时,RO还是高电平,A,B电压跟上述一样。请问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网友B:
应该是高电平,前提是/RE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电平,前提是/RE有效。

/RE一直都是0.047V 。/RE一接5V,A就是3.5v,B就是1.8v。
同一批的MAX485,RO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我刚去测试了下。在RO是低电平情况下,当我把MAX485的/RE和DE接高电平时,RO马上就变成高电平,A ...

RE,DE同时为高时,为发送状态,此时RO和A,B无关,只受MCU端的影响...

网友C:
手册肯定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肯定有说明的

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没怎么看明白:接收器输入具有失效保护特性,当输入开路时,可以确保逻辑高电平输出。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这不明摆嘛
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明摆嘛
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高嘛

但是为什么,同一批的485,有的是高电平,有的却是低电平?

楼主:
但是为什么同一批的485,RO电位有的是高电位,有的是低电位呢?请指教

网友C:
仔细看手册,

国外芯片说的都很清楚的

网友D:
R403去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03去掉再试试。。。

去掉R403=120欧姆电阻之后,RO是高电平,A变成1.5V左右,B变成0.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一直都是0.47V 。/RE一接5V,A就是3.5v,B就是1.8v。
同一批的MAX485,RO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 ...

估计是测试方法不对,一般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平没有这么高的,建议把RE短接到地再试。

网友D:
去掉R403后,RO输出应该都一样了吧,A,B电平的问题估计是由于压敏电阻造成的,但不影响通讯,都在2V以内。 至于你之前RO输出不一至的问题估计是R403电阻值不合理导致的。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R403...

网友E:
这个要实测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测试方法不对,一般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平没有这么高的,建议把RE短接到地再试。 ...

版主大人,刚写错了,是0.047V。我把/RE DE接高电位之后,RO就是高电位。还有吧120欧去掉,RO也是高电位。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没用过这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测试方法不对,一般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平没有这么高的,建议把RE短接到地再试。 ...

版主大人,刚打错了,是0.047V。/RE DE 一接高电位,RO就为高电位。

以前没用过这类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刚打错了,是0.047V。/RE DE 一接高电位,RO就为高电位。

以前没用过这类芯片, ...

此时RO是悬空的,电压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RO是悬空的,电压是高电平?

是的。还有去掉120欧电阻,RO也是高电位

网友E:
图纸要好好研究哈

网友E:
可能这个电压是个不确定的

网友F:
输入端悬空,输出高低电平就没什么意义,就象有人问,ADC的输入端悬空,读到的ADC值是多少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有去掉120欧电阻,RO也是高电位

这个高低,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这个电压是个不确定的

我把上下拉47K电阻改成3.3K,RO就是高电位了。不知道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低,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吗?

不知道呢?初次接触词芯片不懂,呵呵。请求师傅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端悬空,输出高低电平就没什么意义,就象有人问,ADC的输入端悬空,读到的ADC值是多少一样。。。 ...

师傅说的是。但是有的485在输入端悬空时,他就有直接拉高电位的。我就是不知道如果是低电位,是不是就说明485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说的是。但是有的485在输入端悬空时,他就有直接拉高电位的。我就是不知道如果是低电位,是不是就说 ...

只要双方可以正常通信,485就没有坏,有可能是电阻大小不合适而已...

网友G:
看下485标准电平你就懂了

网友H:
串行异步通信里规定了起始位、结束位,这两位必须有,校验位可有可无,为什么?
起始位产生一个明确的下降沿,是T方发出的,告诉R方:我数据来了!否则,R方从哪个位置开始接收呢?!
结束位也是R方发出的,是保证线路恢复到空闲状态,为下次通信做好准备。
同步通信都有时钟信号,而异步没有时钟,只好用这种方式。

具体到这个线路,必须保证Ro端在空闲时是高电平。外围的电阻就是起这个作用。

lz应当明白这个原理,才能有的放矢,避免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双方可以正常通信,485就没有坏,有可能是电阻大小不合适而已...

师傅早上好!

按照通信线断开时ab间的电压差>0.2V的标准,再跟据公式: 5*120/(上拉+120+下拉)>0.2,取上拉=下拉,则 上拉(下拉)阻值 < 1440欧姆。我把上下拉电阻改成820R时候,此时ab间的电压差=0.3V左右>0.2V的标准,RO就是一直都处在高电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行异步通信里规定了起始位、结束位,这两位必须有,校验位可有可无,为什么?
起始位产生一个明确的下降 ...

您说的是。
上下拉偏置电阻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A,B间电压差在 -200mA<A-B<200mA的时候高低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把偏置电阻换成500欧-1K的电阻,RO就会拉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师傅说的是。但是有的485在输入端悬空时,他就有直接拉高电位的。我就是不知道如果是低电位,是不是就说 ...

那一般是A、B接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I(2018-12-14):
不同的芯片,RX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网友J:
能传送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