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4-04-11):
IRF540无负载  短路  R5太大

网友A:
楼主R5是想做上拉?Q1你想怎么用?

网友B:
三极管电压也太大了吧。
后面MOS管导通电源不是短路了吗?

楼主:
我要用IRF540驱动24V直流电磁阀!

楼主:
V2画错了,应该是12V的,不好意思!

楼主:
我把电路改成这样可以吗?

网友C:
个人觉得,R4没有必要,D1换成你要驱动的电磁阀就行,IRF540根据需要看是否需要加保护二极管

楼主:
1A,1B哪儿接的是负载24VDC、4.8W直流电磁阀,D1是保护用续流二极管(一般1N4148就可以的)。至于R4是为了抗干扰能力用的哦。

网友D:
R3和R5换一下比较好,即R3=10k、R5=1k
R4也选10k

网友E:
驱动能力不足,在 IRF540 开通时栅极所加驱动电压只有 12V/2 相对于 IRF540 来讲,此时可以导通,但导通电阻很大。
建议使用半桥做功率放大,来驱动 IRF540,可以保证 IRF540 能迅速进入饱和区和截止区,以降低 IRF540 的管耗。

楼主:
将R5改为1K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R5改为1K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谢谢回复!

3楼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
哦哦,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F:
电磁阀驱动电路我用过,也是网上找的,挺简单的,测试过了,没问题。
当然你可以把mosfet的驱动侧电阻改为10欧姆,并并联一个1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