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02 RESET_b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求教各位大神一个引脚复用的问题.

目前使用KL02开发板, 想设定PTA1为GPIO, Spec如下图

那么,我除了设定
PORTA_PCR1= (0|PORT_PCR_MUX(1));  //GPIO
FTFA_FOPT &=~ RESET_PIN_CFG_MASK;  // Clear BIT3
之外,还要做什么其它的吗?

目前设定之后Reset Pin还是有作用的, 按下会重跑..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工程?
的确还需要配置一下的,需要修改flash。
如果你使用CW的PE,那么修改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使用bareboard,那么就需要修改flash

网友A:
PTA1这个管脚比较特殊,如果想要使用RESET管脚做GPIO功能,除了更改PORTA_PCR1寄存器外,还需要编程FTFA_FOPT[RESET_PIN_CFG]位用以disable RESET管脚功能。
Disable RESET管脚功能需要编程Flash 地址0x40D对应位置。具体信息可以查看芯片应用手册。
提醒一下,如果RESET 功能关闭后,SWD调试器会连不上板子,解决方法是拉低NMI管脚(PTB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A1这个管脚比较特殊,如果想要使用RESET管脚做GPIO功能,除了更改PORTA_PCR1寄存器外,还需要编程FTFA_FO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如果你是使用PE的话,直接修改CPU的配置,在expert状态栏下,禁止reset control。
要是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PE修改方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修改方法如下:

用的MDK, 直接改bin档设定的.
已解决,谢谢!
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A1这个管脚比较特殊,如果想要使用RESET管脚做GPIO功能,除了更改PORTA_PCR1寄存器外,还需要编程FTFA_FO ...

实测,Reset关闭不会连不上板子, SWD_CLK和SWD_IO复用后会出现连不上的状况,此时拉低NMI可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MDK, 直接改bin档设定的.
已解决,谢谢!
结贴.

这个也可以,因为最终操作都是操作flash的地址,也感谢你的实际经验分享!

网友A:
结贴可能还没到时间,过几天帮我结贴吧!

网友A:
楼主,差不多可以结贴了,有空帮我结一下,结贴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B(2016-05-13):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如果你是使用PE的话,直接修改CPU的配置,在expert状态栏下,禁止reset control ...

在不?按照这样的设置RESET引脚是可以被复用的。但是SWD_CLK 和SWD_DIO复用就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Reset关闭不会连不上板子, SWD_CLK和SWD_IO复用后会出现连不上的状况,此时拉低NMI可解决. ...

按照这样的设置RESET引脚是可以被复用的。但是SWD_CLK 和SWD_DIO复用就是没有信号输出?不知大你是怎么设置SWD下载引脚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