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dz60外面8m晶振,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04-11):
串口发数据,不能进入接收中断函数的断点处。怎么办呢?是不是与时钟设置有关系,我的程序没有用到pll fll,就是外部晶振8m 1分频。帮我看看程序哪里不对,或者提供个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 include your code here */

    ICS_INIT();

    MCU_INIT();

    SCI_INIT();
    for(;;) {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while(SCI1S1_TDRE) {

            SCI1S1_TDRE=0;

            DELAY(100);

            SCI1D=BUFF1;

        }/**/

    }
}

/***************************MCU初始化函数*******************************/
void MCU_INIT(void){

    SOPT1=0x42; //关看门狗,BKGD使能
    SOPT2=0x00;

}

/***************************ICS初始化函数*******************************/
void ICS_INIT(void) {

    MCGC1=0x80;
    MCGC2=0x30;

}

/*********************SCI_INIT函数************************************/
void SCI_INIT(void) {

    SCI1BD =8000000/16/scibandrate;
    SCI1C1=0x00;
    SCI1C2=0x2C;//使能接受中断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x){

    int i,j;
    for(i=0;i<x;i++) {
        for(j=0;j<100;j++)
        {;}
    }
}

/*****************串口接收中断*************************************/
interrupt 17 void  SCI_RE(void) {

    while(SCI1S1_RDRF)
         BUFF1=SCI1D;
    SCI1S1_RDRF=0;

}

网友A:
楼主,你把刚刚的CW的帖子给改了?
刚找了CW的专家过来,你帖子变了。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设置一个端点,然后全速运行,如果有中断事件发生,肯定就进去了。
你单步不一定是单步的时候就发生中断事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刚刚的CW的帖子给改了?
刚找了CW的专家过来,你帖子变了。

刚才的问题就是  调试时候出现错误 ILLEGAL_BP
  怎么办?我找不出来哪里错误了。
没有人回答我就改了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设置一个端点,然后全速运行,如果有中断事件发生,肯定就进去了。
你单步不一定是单步 ...

我的意思就是 串口接收中断我设置了断点,但我串口发送数据,不中断,就是没有收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的问题就是  调试时候出现错误 ILLEGAL_BP
  怎么办?我找不出来哪里错误了。
没有人回答我就改了个 ...

CW的问题,你要么就重建个帖子,放发出的帖子,回答你肯定会有些延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 串口接收中断我设置了断点,但我串口发送数据,不中断,就是没有收到. ...

你检查一下代码,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代码,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的。

还有官方例程吗  在哪里
你直接帮我发这里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官方例程吗  在哪里
你直接帮我发这里好了

我帮你问8位工程师了,待会他给我,我就放上来。

楼主:
哇塞你怎么问的,我想问人都问不到人呢?就要一个串口能收发就可以,前提是8m晶振的mcg1=0x80 mcg2=0x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塞你怎么问的,我想问人都问不到人呢?就要一个串口能收发就可以,前提是8m晶振的mcg1=0x80 mcg2=0x30, ...

我是kinetis的工程师,我帮你问问我们的8位工程师看有没有,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
你自己先对照用户手册查查你的配置。

网友A:
楼主你看门狗是不是使能了啊?
使能了看门狗,你为啥主程序中禁止掉喂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门狗是不是使能了啊?
使能了看门狗,你为啥主程序中禁止掉喂狗呢? ...

没有。那也不管串口的事情啊,串口收不到
下面是串口1设置,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PTEDD=0xed;//方向     1100 0000  1110 1101
  PTEPE=0x12;//上拉     0011 1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也不管串口的事情啊,串口收不到
下面是串口1设置,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PTEDD=0xed;//方向     110 ...

如果开启了,不喂狗,当然会影响,因为一直会复位。

网友A:
楼主,由于没有找到代码,你这边可以使用CW的PE自己生成一个代码,建立方法如下:
在help中告诉你怎么写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官方例程吗  在哪里
你直接帮我发这里好了

8位工程师提供了一个串口代码,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工程师提供了一个串口代码,你看看:

找到问题了,是总线时钟配置的问题,我吧pe生成的一堆复制过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总线时钟配置的问题,我吧pe生成的一堆复制过去就好了

问题解决了就好,PE有时候还是很便于调模块的。
如果自己写的代码有问题,可以用PE生成一个对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