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58做的力矩测量电路请分析

楼主(2014-04-11):
一个客户的力矩测量电路,使用了358做测量电桥微变,只用示波器看得到Control有方波输入,Output有方波输出,不知道其工作原理,求大神剖析。

网友A:
AR1构成力矩电桥放大器。电位器W2调整电桥放大器的放大倍数。W2向上调放大倍数减少;W2向下调放大倍数增加。W1调整电桥放大器的0点初始电压。

三极管V1控制电桥放大器输出:如果Control端是高电平V1截止电桥放大器输出有效。反之电桥放大器输出被禁止,同时,VCC通过R4给电容C8充电。

AR2、R4、C8构成积分器。

AR3构成电压比较器。

总之,该电路就是把力矩的不同变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从Output端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指教,能否给出AR1输入与输出的函数,以及AR2积分输出函数,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1构成力矩电桥放大器。电位器W2调整电桥放大器的放大倍数。W2向上调放大倍数减少;W2向下调放大倍数增加 ...

谢谢楼主和二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