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N8P2511SG MCU 芯片使用中异常问题分析总结

楼主:
SN8P2511SG  MCU 芯片使用中异常问题分析总结
问题:SN8P2511SG  MCU 芯片为真待机设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定几率的待机启机异常问题,
分析: SN8P2511SG  MCU芯片使用5V供电,在需要待机时,MCU输出的I/O口会控制电源IC enable电平变化,从而起到关断电源的效果,可以符合0.5W以下功耗要求。出现不能正常待机启机,初步分析为MCU模块异常导致,原理图如图一。分析步骤如下:

图一 SN8P2511SG  MCU设计原理图

1)       怀疑为电源问题导致MCU不能正常工作,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源纹波不大(60mV),增加4.7uF贴片电容,问题依然存在,确认和电源无关。
2)       I2C上拉电阻使用4.7K,改为2.2K强上拉,有改善,出现待机启机异常问题几率减少。
3)       确定是主芯片和MCU通讯异常导致不能正常待机启机,仔细查看SN8P2511SG  MCU规格书,如图二。MCU供电电压要求为2.2V~5V,实际供电电压为5.3V,那么可以识别电平电压为3.71V~5.3V,然后和MCU通讯的CPU供电电压为3.3V,电压不能达到3.71V,从而导致CPU和MCU之前通讯异常,出现了待机启机异常的现象。
图二 SN8P2511SG  MCU规格书
解决方案: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是CPU和MCU两芯片供电电压不一样导致异常出现,由于系统稳定性要求,降低MCU供电电压就可以满足正常工作要求。按照CPU供电计算,3.3V/0.7V=4.7V为MCU最小供电电压。在MCU供电上增加二极管,电路图请参考图三。
图三 MCU供电电路

网友A(2014-04-11):
赞一个,可惜和TI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可惜和TI没关系啊

这个是我们工作中用到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工作中用到的单片机芯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