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量识别问题

楼主(2014-04-11):
有个项目上MIC的输入不确定是否是无源麦还是有源麦,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无源麦的幅度比较小需要增加放大电路,但是有源麦已经经过放大,不需要放大,否则会削波破音。
请教各位,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否有类似的IC解决方案呢?

网友A:
用RC积分+比较器的方法判断,然后用模拟开关选择路径只对无源麦的信号做放大。
当然如果产品成本不敏感,可以用自动增益的放大器来做。

楼主:
输入的音频信号是有电容隔直的,RC积分电路并不能反映是否有无源

网友B:
按无源的来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不焊接该部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音频信号是有电容隔直的,RC积分电路并不能反映是否有无源

当然要有隔直电容的,输入过来的音频幅值小,经过RC积分后的电平一定低于经过放大的音频
由于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上电会默认导通某一路,这样就可以避免丢失掉一段音源,待RC积分后的电平在来切换音频是要放大还是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