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共地?

楼主:
这个管子接成这样,是为了共地么?

网友A(2014-04-11):
应该是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用途是什么?可以讲讲吗?

网友C: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D:
是不是用来做电源开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来做电源开关用了?

电源开关?这个解释貌似和实际测量的一致,电池装上不开机时,DGND测的为-5V,开机后就是0了,麻烦您讲讲什么情况下才用到这种电路呢

网友E:
作为高速开关电路使用,N沟道MOS管,当Ugs>0,mos导通!

网友F:
接通之前不共地,测电压没意义,  通常都是接通电源的,这样的少见

网友G:
估计图画得不太好,防反接电路有类似的接法。

网友H:
两地之间的隔离,当信号来了以后,上地和下地接通,要看电路全部,他可以起来类似开关机的作用。只是不同常人习惯,用信号来控制地而已。

网友I: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J:
是不是也可以控制输入电源,取代控制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开关?这个解释貌似和实际测量的一致,电池装上不开机时,DGND测的为-5V,开机后就是0了,麻烦您讲讲 ...

假设gnd为电源地,而dgnd只是一个浮地,只有igbt导通后,dgnd才与电源地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