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仿真器的问题,求各位解答

楼主(2014-04-11):
有一款合众达的仿真器SEED XDSUSB2.0,从网上下载的驱动,安装驱动后,用usb20emurst重启仿真器时显示SEED USB2.0 XDS510 CARD RESET FAILED,ffff,但使用CCS的时候可以正常连接,并把程序下载到DSP里,唯一的问题是在运行USB程序的时候,USB的上位机软件无法响应,并且连带CCS无法响应,只能强制拔下USB线和仿真器才能关闭,这个是和前边的问题有关的吗?

网友A:
你说的USB上位机无法响应是无法打开还是说USBDEMO没有输出任何信息?我现在也在做USB通信实验,但是问题是 USBDEMO outputwindow 窗口没有信息输出。如果是死机的话,这个之前我也经常遇到,也问过,可能是和CCS和仿真器都有关系,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USB上位机无法响应是无法打开还是说USBDEMO没有输出任何信息?我现在也在做USB通信实验,但是问题是  ...

USBDEMO打开后有一些选项,点原样返回的时候是正常工作的,但是点其他的比如加1返回等就没有反应了,又尝试修改了下行数据后然后点原样返回后也无法响应了,就像是做不了稍稍复杂的工作,没有死机,就是USBDEMO和CCS无法响应,也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DEMO打开后有一些选项,点原样返回的时候是正常工作的,但是点其他的比如加1返回等就没有反应了,又尝 ...

你用的是Easy5509开发板吗?能否把你的例程发给我看看,我的这个例程最终输出的是
vendor ID is:0x4b4
product ID is:0x82
Devices ID is:0x0
Maximum Parket Size is:0x40
Devices class is:0x0
Devices sub-class is:0x0
Manufacture string index is:0x1
prodect string index is:0x82
Serial numbei string index is :0x0
Number of configuration is :0x1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有点像设备信息,是枚举过程?(方法是:点device -》output window),但是我仿真的时候,outputwindow 没有输出任何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DEMO打开后有一些选项,点原样返回的时候是正常工作的,但是点其他的比如加1返回等就没有反应了,又尝 ...

“点原样返回的时候是正常工作的,但是点其他的比如加1返回等就没有反应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Easy5509开发板吗?能否把你的例程发给我看看,我的这个例程最终输出的是
vendor ID is:0x4b4
p ...

不是5509,买的QQ2812开发板,有现成的例程和DEMO程序,我是新手,不太了解这些,至于下边的问题,那个demo程序是这样显示的 刚打开时只有下行数据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Easy5509开发板吗?能否把你的例程发给我看看,我的这个例程最终输出的是
vendor ID is:0x4b4
p ...

例程

704.07 KB, 阅读权限: 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5509,买的QQ2812开发板,有现成的例程和DEMO程序,我是新手,不太了解这些,至于下边的问题,那个d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