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sensor

楼主(2014-04-11):
(无正文)

网友A:
1.CMOS Sensor在暗光下本身特性就是如此,会比CCD Sensor噪点大些;
2.给CMOS sensor的供电一定要注意,选用PSRR高的LDO,至少要70dB以上的,推荐用SGM2019,PSRR 74dB(@1KHz),很多同行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帮你顶起来

网友C:
iso 大,噪点基本就会比较大,暗处的话,SENSOR会自动调整ISO值以取得更快的曝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OS Sensor在暗光下本身特性就是如此,会比CCD Sensor噪点大些;
2.给CMOS sensor的供电一定要注意,选 ...

TPS79301纹波很低,但是做出来之后还是噪声很大,资料上说纹波是微伏级别的,实际上测试PSRR在五毫伏以内,这个和电源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o 大,噪点基本就会比较大,暗处的话,SENSOR会自动调整ISO值以取得更快的曝光时间。 ...

ISO值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但是怎么防止图像失真呢

网友A:
TPS79301也很不错,输出噪声也很小,PSRR也够用,记得电源输入脚和输出脚分别加0.1uF+4.7uF一大一小对地电容
uV级别的那个参数是输出噪声,你很难测量到的,LDO输出纹波都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9301也很不错,输出噪声也很小,PSRR也够用,记得电源输入脚和输出脚分别加0.1uF+4.7uF一大一小对地电 ...

就是因为纹波小,但是暗光噪声还是有点高,所以在想怎么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人的
http://blog.csdn.net/seayqrain/article/details/6602598

好像和去噪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你不是问防止图像失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问防止图像失真的吗

我说的一直是去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