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tun nfs rootfs

楼主(2014-04-11):
NFS, root, TE, ST, mx
想搭建一个ubuntu nfs开发环境。
uboot通过nfs下载uImage,目标板上Kernel启动后,通过nfs挂载pc上的rootfs,rootfs是freescale提供的rootfs.tar.bz2解压得到的。

现在uImage下载正常,能够运行,但是每次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ARMT C305 Q7 Core Module,DDR3 512MByte,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1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0
Temperature:   51 C, calibration data 0x5b45305f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1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512 MB

###########################################
# Bulid Time:10:17:48 - Apr 11 2014       #
# GCC Version:4.6.2 20110630 (prerelease) #
###########################################
MMC:   board_mmc_init call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lcd_enable]: di = 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4 = 0x004dd072
FEC: Link is Up 796d
Using FEC0 device
File transfer via NFS from server 192.168.1.10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05
Filename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linux-3.0.35/arch/arm/boot/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
         #################################################################
         #################################################################
         #################################################################
         #################################################################
         #################################################################
         #################################################################
         #################################################################
         #################################################################
         #################################################################
         #################################################################
         ###############################################*** ERROR: Cannot umount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666-gbdde708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896500 Bytes =  3.7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2666-gbdde708 (dillon@dillon-desktop)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2 SMP PREEMPT Thu Apr 10 20:26:06 CS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SOLO, silicon rev 1.1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bc06000 s5440 r8192 d15040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4512

###########################################
# Bulid Time:19:08:54 - Apr 10 2014       #
# GCC Version:4.6.2 20110630 (prerelease) #
###########################################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fbmem=48M root=/dev/nfs ip=192.168.1.105 fec_mac=12:32:43:34:21:43 nfsroot=192.168.1.100:/home/dillon/rootfs,v3,tcp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256MB = 256MB total
Memory: 246172k/246172k available, 278116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a0800000 - 0xf2000000   (1304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a0000000   ( 512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c000   ( 208 kB)
      .text : 0x8003c000 - 0x80a9cf70   (10628 kB)
      .data : 0x80a9e000 - 0x80b02460   ( 402 kB)
       .bss : 0x80b02484 - 0x80b50f0c   ( 315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Set periph_clk's parent to pll2_pfd_400M!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162.11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0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SPKVDD: 42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mc_pfuze 1-0008: recv failed!:-5,80
mc_pfuze: probe of 1-0008 failed with error -1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max17135 2-0048: PMIC MAX17135 for eInk display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9830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cpaddr = a0820000 suspend_iram_base=a08b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IMX usb wakeup probe
cpu regulator mode:ldo_enabl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480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mxc_mipi_dsi mxc_mipi_ds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cd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mxc_sdc_fb mxc_sdc_fb.1: Can't get fb option for mxcfb1!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imx-uart.2: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is a IMX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loop: module loaded
m25p80 spi0.0: unrecognized JEDEC id ffffff
GPMI NAND driver registered. (IMX)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fsl-ehci fsl-ehci.0: irq 75, io base 0x02184000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2
fsl-ehci fsl-ehci.1: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fsl-ehci fsl-ehci.1: irq 72, io base 0x02184200
fsl-ehci fsl-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0
input: max11801_ts as /devices/platform/imx-i2c.1/i2c-1/1-0048/input/input1
egalax_ts 1-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1-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egalax_ts 2-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2-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usb 2-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fsl-ehci
elan - Read Hello Packet Failed
elan-touch: probe of 2-0010 failed with error -22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nvs_rtc snvs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snvs_rt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hub 2-1:1.0: USB hub found
hub 2-1:1.0: 4 ports detected
mag3110 2-000e: check mag3110 chip ID
mag3110 2-000e: read chip ID 0xfffffffb is not equal to 0xc4!
mag3110: probe of 2-000e failed with error -22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mma8451 0-001c: read chip ID 0x1 is not equal to 0x1a or 0x2a!
mma8451: probe of 0-001c failed with error -22
imx2-wdt imx2-wdt.0: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1)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3] using ADMA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1] using ADMA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2] using ADMA
mxc_vdoa mxc_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VPU initialized
mxc_asrc registered
Galcore version 4.6.9.6622
Thermal calibration data is 0x5b45305f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0
Anatop Thermal registered as thermal_zone0
anatop_thermal_probe: default cooling device is cpufreq!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mxc_hdmi_soc mxc_hdmi_soc.0: MXC HDMI Audio
Cirrus Logic CS42888 ALSA SoC Codec Driver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mx-hdmi-soc-dai imx-hdmi-soc-dai.0: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wm8962 0-001a: Failed to get supply 'DCVDD': -19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quest supplies: -19
wm8962 0-001a: asoc: failed to probe CODEC wm8962.0-001a: -19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wm8962-audio: -19
imx_3stack asoc driver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mmcblk0: mmc0:0001 SEM04G 3.68 GiB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1 2.00 Mi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2 2.00 MiB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mmcblk0: p1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SPKVD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2:54:55 UTC (10495)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4, irq=-1)
PHY: 1:04 - Link is Up - 100/Full
IP-Config: Guessing netmask 255.255.255.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05,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92.168.1.105,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server=192.168.1.100, rootpath=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2.
Freeing init memory: 208K
ov5640_read_reg:write reg error:reg=300a
ov5642_read_reg:write reg error:reg=300a
* Starting mDNS/DNS-SD daemon                                           [ OK ]
ov5640_read_reg:write reg error:reg=300a
* Starting configure network device                                     [ OK ]
* Starting Userspace bootsplash                                         [ OK ]
* Starting network connection manager                                   [ OK ]
* Starting configure network device security                            [ OK ]

:( 该怎么办尼? 我怀疑是挂载rootfs后,更改了网卡设置,导致了目标板和pc机器的网络连接中断了。 这从而不能通过nfs 访问rootfs。

网友A:
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建议你先试一下重新启动一下NFS网络:
cd /etc/init.d
sudo ./nfs-kernel-server re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建议你先试一下重新启动一下NFS网络:
cd /etc/init.d
sudo ./nfs-kernel-s ...

谢谢您的回复。

重启了下,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挂载其他rootfs是没有问题的。 如freescale提供的rootfs.tar.bz2。
freescale提供的oneiric.tgz,怎么更改ip地址为静态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lol 辛苦了,谢谢!

楼主:
配置目标系统的网络地址后搞定 。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目标系统的网络地址后搞定 。  谢谢支持

非常高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14-08-28):
引用 楼主:
配置目标系统的网络地址后搞定 。  谢谢支持

请问楼主您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在oneeric里配置静态ip吗?

我是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08K就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您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在oneeric里配置静态ip吗?

我是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08K就死掉了 ...

你好,这里建议你新建一个帖子把问题描述清楚啊,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是和楼主一样的原因引起的,他是网络没有配置正确,这里建议你把你启动的**给出来,方便查找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里建议你新建一个帖子把问题描述清楚啊,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是和楼主一样的原因引起的,他是网络 ...

我已经新建了另一个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