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M642 TL16C752B做串口,MAX3232发烫

楼主(2014-04-11):
      本人在用DM642+TL16C752B+MAX3232做串口收发。。。。底板是自己画的PCB。

      现在MAX3232出现发烫的情况,而且波形也都是乱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把DM642核心板给拔掉后,MAX3232输出有波形了,但是我量了MAX3232所有的16个管脚,发现每个管脚都有波形。。。然后我就更加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求好心大神指导下~~~~对了,我换过MAX3232芯片,差不多还是这种状况~~搞不定啊!!!求指教!

     附件是我的串口部分的原理图!!!本人QQ:345747374~~可以加QQ讨论~~~

楼主:
补充:MAX3232刚上电的时候是不烫的,可是与PC机通讯时,就可以发烫!!而且烫手!!

网友A:
MAX3232的VCC不需要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232的VCC不需要接吗

这个是我板子设计有问题,实际上已经接了VCC了~~~不接VCC也不会发烫的啦~~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板子设计有问题,实际上已经接了VCC了~~~不接VCC也不会发烫的啦~~哈哈!! ...

这还说不好  如果不供电  只送入信号
还真会发热

网友B:
楼主,232电路画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这232电路明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232电路明显画错了,。。。

电源我板子上面已经加了3.3V了   图纸上当时忘记画上了。。。其他我是按照他的手册上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说不好  如果不供电  只送入信号
还真会发热

电源我板子上面已经加了3.3V了   图纸上当时忘记画上了。。。其他我是按照他的手册上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