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电源空载很热

楼主(2014-04-11):
最近项目用到CPCI电源。买了两个CPCI电源,分别是两个不同厂家的。
机箱内仅插入CPCI电源,电源后端不接任何负载(以下用空载描述。)
过了3分钟左右,拔出可以明显感觉电源外壳很烫,约40°左右。
两个电源都是这样。
1、为什么CPCI电源空载,出现温度过高这种情况?

2、普通的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温度都很低,是不是因为CPCI电源在机箱里面的散热空间有限导致的?

3、普通的开关电源侧面或者后端都会有风扇在转,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小风扇的话,也会比较热?

网友A:
不懂,这是别人的答案,供你参考:
电源变压器在空载时不应该有温升。如果发热,可能的情况:匝间短路,静电隔离层短路,漏电,初级电感不够或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是别人的答案,供你参考:
电源变压器在空载时不应该有温升。如果发热,可能的情况:匝间短路,静 ...

怀疑CPCI电源内部有假负载导致。
之前咨询过卖电源的厂家,他们说所有的CPCI电源都一样,空载都会发热,所以需要底部的风扇散热。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观察其他的开关电源,后端有个小风扇,打开时风扇在转,CPCI电源由于空间限制,自身没有风扇的。

网友B(2018-07-17):
我最近也用到CPCI电源,空载时发热,当然带载更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