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下大家,我希望烧录完FPGA后,FPGA的端口是没有输出的,不懂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2014-04-11):
请教下大家,我希望烧录完FPGA后,FPGA的端口是没有输出的,因为我不希望烧录完后,设备就乱动,不懂能不能实现呢?我用的lattice编程器。

网友A:
你让FPGA输出它就输出,你不让它输出它自然就不输出,保持你定义的一个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FPGA输出它就输出,你不让它输出它自然就不输出,保持你定义的一个电平。 ...

我是要控制烧录完的那一个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控制烧录完的那一个状态

烧录完的状态不就是根据你代码输出的吗?

网友B:
FPGA是一个SRAM的结构,烧录完成也就意味着FPGA已经配置完毕,亦即电路已经形成,这时候它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要想保存应该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你不烧写不就完了……想不通为什么你需要这种状态,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