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添加固件库 需要做什么?

楼主:
添加固件库  需要做什么?怎么编译一大堆错误?我就添加exti.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2014-04-11):
用官方的例程看看,都添加了啥,照搬就好了
添加头文件,库程序等

网友A:
我一般添加这么多。

网友B:
楼主检查下配置头文件时把相应的头文件注释去掉了吗?